[求助] 自动打bus label请教

楼主(2013-12-05):
打bus label,用skill如何达成以下效果?A<5>
A<4>

A<3>
A<2>

A<1>
A<0>
以下是参考的例子:
for( i 0 loopend
                sprintf(TextTmp "%d" i*loopstep+loopstart)
                Text=strcat( TextMain JointLeft TextTmp JointRight )
                ptsLabel=list(x y)
                dbCreateLabel( cv LswEntryLayer ptsLabel Text Justification Rotation FontName FontSize)
                x=x+xPitch
                y=y+yPitch
        );end for

但是以上的循环打出来的bus label是以下的效果的
A<5>
A<4>
A<3>
A<2>
A<1>
A<0>

网友:
这样?

if ( (mod(i 2)) y=y+yPitch*2 y=y+yPitch*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能具体详细点么?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看不懂,能具体详细点么?
引用 网友B:

   if ( (mod(i 2)) y=y+yPitch*2 y=y+yPitch*1)替换
y=y+yPitch

意义为当i是奇数时,y值走两步,i是偶数时,走一步

网友(2014-07-10):
碰到偶数多进一行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