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一下这两段drc rule的不同

楼主(2013-12-05):
tsmc40nm的rule文件这两段有什么不同啊

这两段的区别在GATE_CHK_CO0S7所指的内容不同

网友:
我想知道你研究这个干什么,阁下是准备从事规则编写?

网友:
先比較 2 个 文檔有何不同

看來多了 L 的 check

楼主:
主要是在做drc检查的时候同一个版图用上面两个rule file一个能检查出drc violation 另外一个没有,所以想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