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ICC只修改metal层

楼主(2013-12-05):
因为之前的逻辑错误,芯片的时钟起不来。现在想将原来时钟使能的逻辑从时序逻辑变成组合逻辑,修改代码并综合后的网表已经生成。
如果不是all layer change,用 ICC如何实现?

网友:
你可以参考ECO的相关文档。
如果你想要不用all layer change的话,那你的网表修正,应该是基于上一版的verilog来做,确保所用单元没有变化,也就是freeze silicon ECO的flow。

网友:
没看懂,局部改逻辑啊,看一下eco_netlist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