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route之后optDesign -postRoute出错

楼主(2013-12-06):
encounter route之后执行optDesign -postRoute时,encounter报错:
Collected 6283 nets for fixing
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 Stack trace:
../tools.lnx86/fe/bin/32bit/encounter(syStackTrace+0x14a)[0xdf50562]
../tools.lnx86/fe/bin/32bit/encounter[0x8d88694]
[0xf77b6410]
../tools.lnx86/fe/bin/32bit/encounter[0x9974cfa]
../tools.lnx86/fe/bin/32bit/encounter[0x9974b79]
../tools.lnx86/fe/bin/32bit/encounter[0x9974b79]
../tools.lnx86/fe/bin/32bit/encounter[0x99779ef]
../tools.lnx86/fe/bin/32bit/encounter[0x99b9c91]
../tools.lnx86/fe/bin/32bit/encounter[0x99d46eb]
../tools.lnx86/fe/bin/32bit/encounter(_Z10poFixSetupP7dbsCellP6opsCmdccccc+0x2f6f)[0x99dbfc9]
.......................
.......................
.......................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这是encounter code内部的错误导致的 软件crash 你要么找个workround 要么就发个bug 给Cadence 去帮你解决

楼主:
我们以前用同样的encounter软件在同样的系统下运行route后时序优化都没有问题,偏偏这次出了问题,会不会因为文件的错误导致encounter crash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指导一下。

楼主:
同样的服务器,同样的软件,同样的flow,只是不一样的主目录而已,同事的可以运行,我的就会退出。而且,route之前的时序优化都没有任何问题,却偏偏到了这一步就出问题,我想会不会是根目录下有什么文件与此有关系呢,当然,cshrc文件没有问题,与同事的设置完全一致。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
我再补充一下后面的个别错误,看对大家有没有什么提示:
Thread 4 (Thread 0xf472bb70 (LWP 3404)):
#0  0xf7716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f76e3c26 in nanosleep () from /lib/libpthread.so.0
#2  0x0968b8ea in rdaiLicRecheck(void*) ()
#3  0xf76dca0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4  0x0097800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Thread 3 (Thread 0xf3d1db70 (LWP 3406)):
#0  0xf7716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009704f1 in select () from /lib/libc.so.6
#2  0x0f17332c in NotifierThreadProc ()
#3  0xf76dca0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4  0x0097800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f331cb70 (LWP 3407)):
#0  0xf7716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f76e4590 in sigwait () from /lib/libpthread.so.0
#2  0x08d88adf in ctrlCHandle(void*) ()
#3  0xf76dca0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4  0x0097800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f55bb910 (LWP 3350)):
#0  0xf7716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00937d3b in waitpid () from /lib/libc.so.6
#2  0x008d4293 in do_system () from /lib/libc.so.6
#3  0x008d4622 in system () from /lib/libc.so.6
#4  0xf76e47ad in system () from /lib/libpthread.so.0
#5  0x0df505c8 in syStackTrace ()
#6  0x08d88694 in rdaiErrorHandler(int, siginfo*, void*) ()
#7  <signal handler called>
#8  0x09974cfa in poiConnRecvPath(dbsNet*, int, int*, char*) ()
#9  0x09974b79 in poiConnRecvPath(dbsNet*, int, int*, char*) ()
#10 0x09974b79 in poiConnRecvPath(dbsNet*, int, int*, char*) ()
......
......
......

楼主:
相同的服务器,调用相同的软件,相同的flow,相同的cshrc设置,相同的default.conf调用文件,我的同事运行OK,我的一到route后的时序优化encounter就会弹出,而route之前的时序优化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唯一不同的也就是大家不在一个主目录下了(当然我的调用文件路径已经搁在自己的目录下了,所以不会是文件路径错误)。所以我猜想会不会是主目录下有什么文件与encounter有关系呢,希望有经验的大师们指导指导

网友:
哪个版本?你次次都挂?你用事不挂?

网友:
换64位的试试

网友:
你拿你同事跑这一步的log和你跑这一步的log diff下,看哪里不同了。

网友:
新建目录、、、

网友(2014-01-21):
您好,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5-04-30):
求问 楼主 解决了吗?我的在做signoff 的eco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 每次都退出,都浪费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