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 bottom-up方式,顶层约束文件怎么写啊

楼主(2013-12-06):
dc综合时,把各个底层模块都综合好了,但是顶层约束如何写才把整个系统串起来呢,谢谢

网友(2014-02-17):
同问,有人说一下吗,还有子模块中作为端口约束过input output delay的,但在顶层模块中是内部互联,此时还需要关心他们的延迟吗?

网友:
dont_touch or timing_model?

网友:
约束还是那些约束,把底层的ddc读进来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底层的不用管了吧,顶层还要有input output delay

网友:
请问各模块综合和,对顶层综合,用的是dont touch,然后link,然后综合, 顶层综合出来的网表发现是一个.v里有module top, module A, module B,感觉是把A,B 综合出来网表,拷到top文件里了。请问是正常的吗,不应该是拼在一起打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