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同步Boost漏电

楼主(2013-12-06):
请教各位,做了一个同步Boost DC-DC,在给芯片加热或者带大负载时,输出电压稳定,输入电感电流会变大,有额外的电流从SW到GND流走,但PowerMOS的栅极控制正常,可以关闭。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漏电,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输出电流稳定,说明芯片控制环路上面没有什么问题。芯片加热和带大负载,对芯片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那就是芯片的Tj会升高,至于升高到多少,得根据你芯片的封装热阻和损耗计算一下。

高温下,工艺的可靠性和值得研究。。。如果漏电流很小的话,显然不会是latch up;
那就只能器件的耐压或者其他工艺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还是温度升高后current leakage增大引起的。工艺问题

楼主:
漏电流很大,电感电流会从正常的1A上升到5A,怀疑SW到GND有什么寄生的管子导通了。但输出还是稳定的。很奇怪的现象啊。。。。。。工艺厂的WAT数据全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艺厂测试的数据有可能和你的应用环境不一样的,你尝试一下给芯片吹吹风,降降温之类的,看能否把漏电流给降下来?

网友(2015-03-06):
电流从N管直接漏到地了,SW过冲电压太高,引起的。如果N管是高压的管子就没事,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工艺?漏电时SW的电压跟vout的电压比较,谁高谁低?
请教sunny14051,SW过冲电压过高为什么会引起这个问题?P管的寄生PNP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