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孔

楼主(2013-12-06):
版图中,通孔并排与叠放那种排布方式比较好?

网友:
一般并排较好,但为了方便,直接就叠放了。
不过还是要看具体工艺,好像有些工艺不允许叠放的。

网友:
我是新手,应该各有各的好处吧!!!

—————————————
【人要活的有规律,有效率丶】
—————————————

网友:
怎么个叠放法?

网友:
看情形決定 多就交叉放 少就疊放
2  2
1  1

5    5    5
   4    4
3    3    3
   2    2
1     1    1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工艺要求吧

网友:
有些工艺是不允许叠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