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4配置引脚上拉电平

楼主(2013-12-06):
cyclone4的几个配置引脚nSTATUS、CONF_DONE、nCONFIG,在AS或者JTAG配置方式下,是要求用上拉电阻连接到管脚所在的 bank 上的 VCCIO 电源。那这个VCCIO应该是各自bank的吧,比如我nSTATUS、nCONFIG在bank1,然后bank1的VCCIO是2.5V,那这两个引脚就上拉到2.5V;而CONF_DONE在bank6,bank6的VCCIO是3.3V,所以就将CONF_DONE上拉到3.3V。
这么做对不对呢,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呢,多谢啦

楼主:
自顶,求懂的人不吝赐教,,,

网友:
对的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好东东

网友:
楼主的想法是对的,BANK内的信号,都要上拉到该BANK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