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输出的lib中,少了某些项目

楼主(2013-12-06):
我用siliconsmart做特殊化,拿foundry的library练手,使用它作input时的参考库,在siliconsmart输出的lib中:cell(INVHD1X_HV) {
    cell_leakage_power : 2.221e-05 ;

    pin(A) {
      capacitance : 0.004845 ;
      direction : input ;
      driver_waveform_rise : driver_waveform_default_rise ;
      driver_waveform_fall : driver_waveform_default_fall ;
      input_voltage : default ;
    }

而foundry提供的lib中:
cell(INVHD1X_HV) {
    area : 8.7696 ;
    cell_leakage_power : 2.269e-08 ;
    cell_footprint : inv ;

    pin(A) {
      direction : input ;
      capacitance : 0.004716 ;
    }

对比可知,siliconsmart的输出中,少了area 与 cell_footprint,请问要怎样让其输出?

另外,对pin部分,多了3项,怎样控制不输出这三项?

网友(2014-01-18):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初学者,一起学习。
首先,多出来的项部分跟工具有关,driver_waveform_rise : driver_waveform_default_rise ; driver_waveform_fall : driver_waveform_default_fall ;这两项是因为有个参数叫 model_normalized_driver_waveform 被设置成了1,这和siliconsmart的版本有关,12版的,默认为0,不会输出这些信息,13版的,默认为1,自动输出这些信息。你可以在configure.tcl中将这个参数设为0,如果仍然输出,你就不用管它了,不影响。
其次,少了的项,我目前也还没有找出原因,不过我用别的办法给它添加进去了,把cell的lef抽出来,里面有cell的width和height,用脚本算出area,并添加到你自己抽出来的库中。这个问题如果知道原因了,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周末试了一下,针对少了的项目(area,和footprint):
     1)如果是做re-ch的话,不应该少的,因为在import的时候,会在目录control/下生产所有cell的instance file,同时还会在目录models/liberty/cellmodels/下面生成所有cell的模板,然后你characterization的时候,siliconsmart会按照模板输出结果,你检查一下该目录下是否生成了cell的模板;
     2)如果是直接做ch的话,少了这两项是正常的,就是我上面说的,可以自己抽出cell的size,然后加到库中。希望信息有帮助~~~

楼主:
   谢谢指点。
   我是做re-ch流程。查看了结果,control下有生成inst,models/liberty/cellmodels下面也有生成lib。这两项如果没有生成,应该最终出不来结果。

  比较奇怪的是,models/liberty/cellmodels/INVHD1X_HV.lib里,area和cell_footprint是有的,但在我最后输出的lib中,这两项就没了。我是用的以下命令:
  model -create_new_model -file my_library/models/INVHD1X_HV.lib all -library_type typ

  models/INVHD1X_HV.lib中,没有了area和cell_footpri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ell的配置文件中加入命令,如:
set_pintype_attribute -pin XXX area XXX
set_pintype_attribute -pin XXX footprint XXX

具体命令是不是这样我也记不清了,请查阅UG

网友:
谢谢指点。
   我是做re-ch流程。查看了结果,control下有生成inst,models/liberty/cellmodels下 ...
引用 网友A:

    你好!既然生成了instance file 和模板,那就好办了。问题应该是你的命令了:“model -create_new_model -file my_library/models/INVHD1X_HV.lib all -library_type typ ”
这条命令中,你加入了“-create_new_model” 这个option,而这个option是在你对instance file的内容作了修改之后,再抽timing的时候用的,这个时候,输出不再按照模板格式,而是直接做characterization了。

     如果想做re-ch,那就先不要对instance file 做修改,直接用命令:
configure INVHD1X_HV
characterize INVHD1X_HV
model INVHD1X_HV

命令后面接的是具体的cell name,如果要re-ch整个库的所有cell,命令后面不接任何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09):
cn_dabby, 我char 时 有几个报错 failed measurements    ........   exit with code 11 ,看过所有过程文件,无具体提示,求怎么解决.

网友(2014-05-22):
回复 网友B:

Hi, 你的问题描述得可能不具体,很多错误都可能导致failed measurement…………比如: cell 的netlist里面device name 和 spice model 里面的device name 不符……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更具体的问题,大家一起来看。

网友(2014-11-03):
具体命令是不是这样我也记不清了,请查阅UG

网友(2015-07-09):
谢谢指点。
  谢谢指点。
   我是做re-ch流程。查看了结果,control下有生成inst,models/liberty/cellmodels下面也有生成lib。这两项如果没有生成,应该最终出不来结果。

  比较奇怪的是,models/liberty/cellmodels/INVHD1X_HV.lib里,area和cell_footprint是有的,但在我最后输出的lib中,这两项就没了。我是用的以下命令:
  model -create_new_model -file my_library/models/INVHD1X_HV.lib all -library_type typ

  models/INVHD1X_HV.lib中,没有了area和cell_footprint。
引用 网友A:

char的指令下錯,所以area等沒有照原來格式貼回去

這是rechar的指令
model  -timing  -power -out rechar $cells

這是new char的指令
model  -timing  -power -create_new -out new $cells

网友(2016-10-12):
回复 网友C:

   大神,我现在在re-k库时发现,自己生成的lib与参考库的setup、hold以及power信息的差距大部分都在10%以上,有的甚至有几个数量级的差距。已经调了好久,仍旧没有进展,能不能说一下您的看法,有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还处于试用期,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