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特征化时的input_net_transition问题

楼主(2013-12-06):
在使用siliconsmart做特征化时,import参考的库,原lib中的延时如下: cell_fall(delay_template_6x6) {
          index_1("0.02, 0.1021, 0.3902, 0.9403, 1.797, 3");
          index_2("0.001, 0.01685, 0.07247, 0.1787, 0.3442, 0.5763");
          values("0.02314, 0.06989, 0.2314, 0.539, 1.018, 1.692",\
                 "0.03061, 0.08771, 0.2486, 0.5564, 1.035, 1.709",\
                 "0.02545, 0.1192, 0.3138, 0.6195, 1.097, 1.769",\
                 "-0.00289, 0.1266, 0.3942, 0.7457, 1.222, 1.889",\
                 "-0.05919, 0.1049, 0.4475, 0.8874, 1.42, 2.085",\
                 "-0.1472, 0.05326, 0.4667, 0.9976, 1.633, 2.364");
        }

使用如下命令:
import -liberty orig/lib/invhd1x_hv.lib -netlist_dir orig/netlists
输出的lib中
index_1("0.02, 0.1021, 0.3902, 0.9403, 1.797, 3"); 这行的值会减半,而
index_2("0.001, 0.01685, 0.07247, 0.1787, 0.3442, 0.5763");并没有变化

参考user_guide,如果在import时使用如下命令:
import -liberty orig/lib/invhd1x_hv.lib -netlist_dir orig/netlists -use_default_slews -use_default_loads
并在configure.tcl中设定load/slew,则输出的lib中index_1/index_2会和原lib中一致。

按道理,import时不带-use_default_slews -use_default_loads参数的话,应该就是使用原lib中的transition和load吧?

网友(2014-01-18):
你的configure.tcl文件中有一个参数slew_derate_from_library,看看这个参数的值是不是设置的0.5?这个参数也可以在你的reference lib 中找到。另外,《user guide》中,有关该参数的说明:chapter8 characterization and models -> generating models -> slew derating

楼主:
谢谢。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这个值原来没有设,所以默认值是1.0,导致输出的结果不对,误差很大。

这个参数不是会影响两个index,而是会影响delay的计算,之前我的结果一直不对,有大侠指出问题就在这个参数。

网友(2018-10-23):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说的是Liberate user guide吗?我一直没找着这个,如果是的话,可不可以分享一份给我,非常感谢。我现在对于这个delay template中第一个index,input-net-transition应该怎么取合适的值,遇到问题?如果您了解,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最小,最大值,然后可以采取polunomial\log\log2x\linear2x多种分布方式取查找表值。工具会根据不同的分布方式自动获取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那个delay 和 power模板中法变量1: input_net_transition,这个会影响到延时、功耗,在不同电压下应该需要进行计算,来合理分配吧。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计算。请问您说的那个设置最小、最大值,是怎么定的,有什么要求或者技巧吧,然后怎么设置工具怎么采用哪种方式呐?感谢回答。

网友C(2019-01-07):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啦!

网友(2021-02-18):
受益匪浅

网友:
非常感谢啦

网友(2023-05-10):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您知道是为什么了吗

网友:
收获很大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