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siliconsmart 的例子,大家来试下

楼主(2013-12-06):
花了几天时间研究了下siliconsmart,发现还是有点复杂。跑软件自带的tutorial没问题,但真正操作起来,各种问题。。。

我自己弄了个例子,拿foundry的lib作参考,重新特征化。只弄了个inv出来,然后用calibre得到寄生参数的网表,重新仿真并输出结果。有感兴趣的,只要把附件解压,按照里面的readme.txt,一行一行敲命令,就能得到特征化后的结果。
(我用的软件是siliconsmart 2013.06-SP1,另外用hspice仿真。如果你要用finesim、spectre等,更改附件包里的configure.tcl中的相关地方就行了。)

另外,有劳高手看下,特征化的lib有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 原lib中的cell有area,新产生的没有,怎么办?(软件的userguide有提到加area,但那是对一个cell来加,如果cell有几百个,那不累死?)
2. 生成的lib中cell的延时,误差很大(cell_rise/rise_transition/cell_fall/fall_transition),是哪里设置不当?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siliconsmart 2013.06-SP1?
期待,有新的finesim更好!!
谢谢!!

网友:
期待,有新的finesim更好!!

网友:
set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 0.5

楼主:
   大虾好,我查了手册,这一段话看不太懂,您能稍微解释下吗?The Liberty format supports a concept known as slew derating in which slew
rates are derated (scaled) to a different set of slew thresholds. This allows the
slew rates to be measured at one set of slew thresholds and then scaled to a
different set, perhaps to match exis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iliconSmart
supports this capability in both the recharacterized model flow and the new
model flow.
For the recharacterization flow, the input Liberty model should have the Liberty
attribute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 set to a value less than 1.0.
SiliconSmart reads the slew derating factor from the input Liberty model and
scales the slew values accordingly for characterization. You must verify that the
characterization trip points are correct in the configure.tcl file through the
logic_low_threshold and logic_high_threshold parameters. When
the output Liberty model is generated, SiliconSmart scales the slew values
back to match the input Liberty model, again using the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 attribute from the input Liberty model to
determine the scaling.

网友:
一起学习下:
i found this answer in synopsys's site. hope it clarifies ur query.

Clarification on the Value to Be Specified for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

Question:

In a library that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vendor gave us, the trip points
were specified as 30 - 70, with a slew-derating value of 0.5. The vendor tells
us that the cells were in fact characterized at 30 - 70 but were extrapolated
to 10 - 90 (that is, they used their own formula to calculate 10 - 90 slew
rates from their measured 30 - 70 numbers). The final extrapolated values were
placed in the lookup tables.

This doesn't look right to me because the cells were effectively characterized
10 - 90, so why not use 10 - 90 as trip points and slew_derate = 1 in the
header? I'm worried that the derating value will cause the final slew to be
derated twice in the end--once from when the vendor extrapolated and another
time by PrimeTime. Am I right to be concerned?

Answer:

The data given to you by the IP vendor is quite common for deep submicron
designs, which have a linear region between 30 and 70. So, if the vendor
characterized the cells as 30 - 70 and extrapolated to 10 - 90, the slew_derate
value that should be specified in the library is calculated as

slew_derate = (70 - 30)/(90 - 10) = 40/80 = 0.5

Your understanding that the final slew will be derated twice is not correct.
When the library contains slew trip points of 30 - 70 and a slew_derate value
of 0.5, PrimeTime will be able to calculate that the cells were characterized
as 30 - 70 and extrapolated to 10 - 90. If the vendor accidentally specified
the slew trip points as 10 - 90 and slew_derate = 0.5, that would indeed be a
problem, and PrimeTime w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do correct slew calculations.
Setting trip points as 10 - 90 and slew_derate = 1.0 would work, but accuracy
would be lost, and the tool might generate an RC-004 warning because of that
inaccuracy.

For the most accurate calculations from PrimeTime, the library should specify
the slew trip points as 30 - 70 and slew_derate as 0.5. Setting the slew trip
points as 10 - 90 with slew_derate = 0.5 would be totally wrong in this
characterization situation.

So what the library vendor has done is correct.

楼主:
一起学习下:
i found this answer in synopsys's site. hope it clarifies ur query.

Clarification o ...
引用 网友A:

   高手,确实是这个问题,之前看手册看到这个参数的设置,没明白,出来的结果一直偏了不少,现在比较接近了。
  另外,siliconsmart和ncx比起来,同样用hspice仿真,速度差好远。200个左右的cell,ncx大概在半小时,siliconsmart我跑了4个小时了,还没完。

楼主(2014-01-22):
一起学习下:
i found this answer in synopsys's site. hope it clarifies ur query.

Clarification o ...
引用 网友A:

   大师能看看此问题吗?谢谢。

网友(2014-05-05):
我也用siliconsmart做库的,有时间可以交流下

网友:
多谢分享  正在尝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 用你的例子跑了一下,在characterize这一步就停住了 :

   Job status : 0% complete (3 of 3 remaining, 0 failed, 0 cached).
   Warning: No characterization manager has started yet. Elapsed time =1 minutes. This
   can happen for several reasons -- all LSF/grid jobs are still pending OR wrong queue
   name was specified OR some problem with siliconsmart installation on LSF/grid machines
   etc.

   服务器没被占用,所以不会是第一个原因,
   queue name只定义了一次,我实在是没找到在哪里还需要指定的

   请LZ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你这问题没碰到,我也不清楚。。。

我打包的例子是完整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看一下你的license配置了哪些feature吗? 现在怀疑可能是license的feature不全

楼主:
   SIS_BASE_CLIENT \
SIS_BASE_CM \
SIS_STD_CLIENT \
SIS_ULTRA_VALIDATION \
SIS_DFM_CLIENT \
SIS_SIGNOFF_CLIENT \
SIS_FR \
SIS_FR_CMDS \
SIS_ACE_BASE \
SIS_ACE_MC \
SIS_ACE_MEM \
SIS_HPX_CM \
SIS_MEM_CM \
SIS_SIM_CLASS1 \
SIS_ENABLE_MEM_CM \
SIS_EVE_BASE \
SIS_EVE_CLIENT \

网友:
回复 楼主: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其他工具的license有冲突

   再请教一下,siliconsmart能写dc_current table吗 ? 生成的库文件没有这个内容,不知道该配置什么参数

网友(2014-10-24):
值得一起研究一下啊!!

网友:
樓上 軟體link 好像 eetop 砍掉了

SiliconSmart 2010.10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1876

SiliconSmart-2012.06-SP1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93067

网友(2015-09-02):
可是没有破解版的软件哎

网友(2015-10-2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siliconsmart做库 有没有QQ之类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才看到silicon smart的相关东西,做单元库特征化需要啊!有没有好的软件安装包呀,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用很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链接不存在了,能否再发个?期待,谢谢!

网友(2016-02-25):
一起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LZ好,我试着跑了下你给的例子。http://bbs.eetop.cn/thread-430132-1-1.html
发现slew_derate_from_library有点怪怪的。
   我的设置如下:
    set slew_lower_threshold_pct_fall 10.0
    set slew_upper_threshold_pct_fall 90.0
    set slew_lower_threshold_pct_rise 10.0
    set slew_upper_threshold_pct_rise 90.0
             在pin_type那里:
  set logic_high_threshold 0.7
    set logic_low_threshold 0.3
这样按照user guide,应该得到: (0.7-0.3)/(0.9-0.1) = 0.5的slew_derate_from_library,但是看生成的library,slew_derate_from_library还是等于0.5.
如果直接在configure里面设子set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 0.5,则生成的library里面,lookup table的index就和参考用的library差别很多。

不知道你能否提供一个你修正后用的configure.tcl?
谢谢。
另外,不知道你用siliconsmart 提取整个库,和原厂的timing偏差大不?
我就用你给的里面的INV,感觉最大偏差还是比较大的。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1. 我是做前端的,当时因为某个工艺foundry没有提供lib才研究了下,基本是自己啃软件的doc,弄了一段时间,后面也没再用,早忘了   2. 类似软件还有ncx,我最后用ncx做了遍re-flow,感觉还可以,好像出了个MPW,功能正常
   3. 两个软件的技术问题,恕我不能回答,一是本身不是专做这个,研究不深入,只是照猫画虎,二是时日已久,全忘了。。。

网友:
   感谢回复。我也是用了ncx,感觉和原厂的ref lib的偏差有点大,所以跟着试验siliconsmart。谢谢你。

网友(2017-05-31):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7-10-27):
感谢啊,很需要

网友(2018-02-13):
发现还是有点复杂

网友(2018-05-18):
这个软链不错

网友(2018-06-26):
最近正在学习K库, 感谢LZ提供case!

网友(2018-08-07):
siliconsmart 和NCX哪个好用?

网友(2018-12-05):
先点赞,再下

网友(2019-02-20):
我也是    我也在找问题   感觉可能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但还没找到

网友:
Bravo!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9-05-16):
谢谢分享。有个问题,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siliconsmart2007版本?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厂家K库用的是siliconsmart2007版本,我这边只安装了sliconsmart2018版本。对比发现,siliconsmart2018版本算出的delay要悲观一些(10%),不知道是否正常。不知大家的经验如何?

网友(2019-06-29):
请教下大家,ncx、siliconsmart和liberate之间的精度区别,谢谢了

网友(2020-02-05):
有人在用siliconsmart吗?刚接触,有好多弄不明白,想请教一下

网友(2020-03-20):
借楼问一下:网表文件用calibre PEX 提取的hspice格式网表,如果提取C+CC的网表是char库成功的,如果提取的RC的网表,他一直报错,不能提取成功,请问是什么问题?
另外如果char库是针对FF的lib,那么在PEX这一步 XRC include的文件是不是也要FF的参数,而不是typ的参数。谢谢!

网友:
如图所示错误提示: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这几天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有人知道 siliconsmart为什么老是pending  要等好久吗   一个例子都要跑5分钟

网友E(2020-07-07):
感谢 看了很多您的贴子,我现在再抽memory的lib(sram)遇到mem_int_node的问题  导致configure失败 我想问下您当时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 看了很多您的贴子,我现在再抽memory的lib(sram)遇到mem_int_node的问题  导致configure失败 我想问 ...

别问了,问我也不知道。。。
当时只是抽了些时间来学习,早就没弄了

网友(2020-10-23):
谢谢,拿来学习一下:)finesim仿真是好的,换成spectre仿真有些小问题。。。

网友(2023-03-21):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调用的那个lib是厂家提供的吗

网友(2023-07-19):
大哥们max_transition怎么设置

网友(2024-04-19):
我跑怎么报错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