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ultiport_net的违例

楼主(2013-12-06):
在 check_constraints -all的时候报出multiport_net的违例,这个违例是什么意思,是说这条net连接到了多个port吗?现在出现这个问题的net是一条***/emif/u8/clk,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2014-09-17):
楼主解决了嘛?可否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
看下具体关系,

all_connected -leaf ,

有可能是接错的,即2个output接到一起,

网友:
查一下fm     是不是逻辑连接错了  就导致物理连接出现问题了

网友:
接 2 個 output ports 合理阿, 接兩個 input ports 才不合理.

网友(2020-04-22):
请教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2-10):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