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出SYNOPSYS_UNCONNECTED,怎么消除

楼主(2013-12-06):
最近项目网表在综合的时候,综合后的网表中出现了SYNOPSYS_UNCONNECTED。感觉是将置0的wire都做了SYNOPSYS_UNCONNECTED处理,但是在我们实际电路中,这种置0是需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et_dont_touch命令是不是只能对current desgin起作用,对被调用的子模块是不是不起作用?
求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在学习,有机会一起讨论

网友:
第一个问题同样的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问题来说的话不只是针对current design,可以对子模块进行设置,用来指定综合中不在考虑综合的子模块

楼主:
我最近问我几位师兄,他们说是他们公司都放行,接着做floorplan.很好奇,综合工具在后端是怎么处理这些SYNOPSYS_UNCONNECTED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remove_unconnect_ports 自己man帮助看下用法及参数
第二个问题:set_dont_touch {u_abc/u_edf} 这样可指定子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