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trigger callback

楼主(2013-12-06):
用CDLIN导入的schematic,cdl netlist中的nmos的w map到schematic中nmos的fw (finger width),导入后schematic中nmos的finger width是对的,但total width不对,是默认值。原因是CDLIN时没有触发pcell的callback函数。可不可以通过skill来自动触发schematic中所有器件的callback?如何写这样的skill?

网友:
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schematic" "schematic" "a")
when(cv
  foreach(instId cv~>instances
    cdfgDate = cdfGetInstCDF(instId)
    masterCDF = cdfGetBaseCellCDF(ddGetObj(instId~>libName instId~>cellName))
    when(masterCDF->l->callback
      apply((stringToFunction masterCDF->l->callback) nil)

    )
    when(masterCDF->w->callback
      apply((stringToFunction masterCDF->w->callback) nil)

    )
    when(masterCDF->nf->callback
      apply((stringToFunction masterCDF-nf->callback) nil)

    )
  )
)
大概的核心代码是这样,你可以修改试试。

网友(2014-06-18):
楼主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