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输出的pad driver需要加匹配电阻吗?

楼主(2013-12-06):
最近在设计一个analog signal pad driver,就是将一个20M的模拟信号输出到片外。不考虑寄生电感的情况下,波形看起来非常好,就是RC充放电的波形。但是,在加了bonding wire的2nH寄生电感后,就会有ringing出现。

想请教各位大神,像这种pad driver需要在输出端串联一个匹配电阻再接到pad吗?谢谢了!

网友:
输出sine wave 是不会有ring的,但是输出个20M clk必然会有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2楼陈述的现象是事实。方波在上升和下降沿的时候ringing必然很大。
目前有效方法:
1. pad driver不要太大,其实上下拉电流越强,ringing越大
2. bondwire越短越好,可以考虑从3个pinpad接触3个bondwire接到同一个pi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