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抖动的时钟进行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3-12-06):
各位好,     我现在在做一个连续时间的Sigma delta 调制器,我想仿真时钟抖动对系统性能的影响,现在我有了用于产生抖动的时钟的模块,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模块去采样。Simulink中的采样都是有固定时间的,而我需要的采样是要根据这个抖动的时钟进行,请问这样的模块该怎么做?
谢谢了

网友:
可以考虑将抖动时钟和被采样对象作为两个矩阵进行运算

网友:
你应在每一Simulink的采样时间,根据抖动时钟引起的时钟周期的变化,计算出反馈DAC的反馈总电量。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你就建一个函数,比如Asin(T+deltaT),然后把那个随机量引入到deltaT不就完事了,误差采样值就产生了

网友:
不应这样处理。连续时域SD ADC的时钟抖动敏感部位为反馈的DAC,其波形为指数升、下降沿的阶梯形,回零与非回零的波形对抖动时钟的敏感度不一样,只能通过加入信号的非线性回落(nonlinear settling)行为才能模拟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同意你的描述是正确的,如果认真的对待是这样的情况。不过我的观点是其实这个由clock jitter引入的noise是一个random的,如果简单处理的话就把它当作一个随机信号处理也是可以的,而且这样建模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