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中参考电压buffer驱动能力的问题,希望各位帮忙解答!

楼主(2013-12-06):
小弟目前在做一个10位的流水线ADC,时钟频率是80MHZ,参考电压输出加buffer,但小弟不了解此buffer需要多大的带宽,怎样的性能才能满足要求呢?精度为9位

网友:
accoridng the vref settling time, decide how large the buffer should be required.

网友:
9位精度,运放直流开环增益要超过60dB。输入偏置要小于1LSB。视你的ADC输入带宽,运放闭环带宽超过最少两倍,多多益善,看要求,没个准。
不懂胡说,勿信

网友(2023-06-21):
电路最终呈现的结果是在电路状态切换的时间间隔内能够稳定到希望的数值,你可以把参考电压缓冲器的负载认为是一直在变化的状态,所以在每次变化到稳定的时间就是你的设计指标,你需要在下一次电路状态切换前把电压稳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