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0G光模块?

楼主(2013-12-06):
想问一下大家,在100G时代,10G光模块和40G光模块是不是无用武之地?终将被100G光模块取代?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100G的产品出来没

网友:
是这样的,先用10个10g光模块整出10跟光纤线,再把这10根光纤线放到一个很贵的盒子里,出来才是100g的光纤速率。

网友(2014-01-07):
不可能, CFP的封装比10个sfp+都大, 厂商不喜欢

网友:
但是骨干网上面必须要用到那么快的速度,这也是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