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nesim

楼主(2013-12-06):
有用过finesim的吗?目前遇到一个问题,用finesim跑一个数字模块的晶体管级网表,该数字模块包含一个总线输出,假设是A<7:0>。仿真结束看A的各位的信号波形没啥问题,但是对其进行模拟到数字值的转换时出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无法转换成正确的码值,比如A<0>信号为3.3V(高电位),量化得到的却是不定态X。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同志??

网友(2014-02-13):
你在finewave看波形的时候,使用creat bus的时候需要设置模数转换的高低电平,设置合理就行,比如低电平1.8 高电平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