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ly掺杂的问题

楼主(2013-12-06):
请教foundry的大大们2个问题:1、在普通不带silicide的CMOS工艺中,源和漏的注入(N+和P+)是在做完gate poly后,利用自对准原理做的,我想知道的是,这时候的N+和P+对poly的掺杂浓度有没有影响(poly淀积的时候已经掺杂了),有影响的话影响有多大?如果最后poly的方块电阻是20 ohm,那么N+或P+在其中贡献了多少?
2、为什么在有的CMOS工艺中,poly必须要做N+和P+注入(不是淀积时候的掺杂)?而有的可以不用再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教foundry的大大们2个问题:1、在普通不带silicide的CMOS工艺中,源和漏的注入(N+和P+)是在做完gate poly后,利用自对准原理做的,我想知道的是,这时候的N+和P+对poly的掺杂浓度有没有影响(poly淀积的时候已经掺杂了),有影响的话影响有多大?如果最后poly的方块电阻是20 ohm,那么N+或P+在其中贡献了多少?
2、为什么在有的CMOS工艺中,poly必须要做N+和P+注入(不是淀积时候的掺杂)?而有的可以不用再做?
第一个问题:影响肯定是有的,具体贡献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poly在不掺杂的情况下是不导电的。多晶硅自对准工艺其实就是一箭双雕的事情,既做了源漏,又对多晶硅进行掺杂。有的foundry选择淀积掺杂后的多晶硅,有的则选择先淀积多晶硅再掺杂,其实应该是由他们实验或者工艺本身决定的。如果担心poly二次掺杂会对阈值电压Vt产生影响,那么foundry应该会在沟道阈值调整注入这一道工艺有所考虑了。
我不是foundry的,上面的都只是猜测,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