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出edif200,出现无法打开library的错误

楼主(2013-12-06):
用ic5141导出edif200时lic check是ok的,在icfb启动界面提示error,打开edif.log,提示无法打开library,我的电路很简单,就是反相器,check&save是ok的,cdl可以导出,单独导PDK中的cell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大神指导……

网友(2016-08-22):
遇到同样问题,请问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7-01-17):
关注,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IC616

网友(2017-03-09):
怎么解决的,我的615 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2018-03-15):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