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问一下SV的语法问题哈

楼主(2013-12-06):
1、在打印输出的时候,经常能看到%0t,%0d之类的,%t代表仿真时间,%d代表10进制整数,那0代表什么意思呢
2、$display();  什么参数都不加,是不是为了换行
3、$fscanf(file_id,"%s",d),这个函数是从file_id指向的文件里读内容吧,那读成功的话d会变成什么样呢
4、task(),function()之类的,SV里有个automatic、static的区别,那不加修饰符,默认情况下是哪种存储方式啊

不甚感激~~~~

网友:
1.   %d,  和%0d   ,的差别是,  前边的数字在%d结果如果为显示0010, 则%0d会把前边无用的0砍掉,结果为10.      楼主可以自己编个小程序试验一下,或者参考标准IEEE1364-2005.

网友:
回复 楼主:

$display我没试过不加参数,你可以简单的做个试验。保险起见,我都是$display("\n");来换行,有了UVM以后,$display()本身就不推荐使用了,基本要按照message reporting system来写了~:)

$scanf第三个参数就是以第二个参数规定的格式找到的内容。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LRM上有这么一段话:
SystemVerilog follows Verilog in respect of the static default storage class, with automatic
tasks and functions, but allows static to override a default of automatic for a particular variable in such
tasks and functio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前辈指导,小白我突然感觉前路漫漫  要学的东西好多啊

网友:
有牛人帮助就会快很多。所以刚刚毕业要调到牛人多的team里去。会带着你一起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