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与器件

楼主(2013-12-07):
一种器件与一种工艺(比如)CMOS工艺,兼容不兼容,应该怎么看?怎样算兼容,怎样算不兼容?

网友:
能说的清楚一点么?那种工艺和那种工艺?
是否兼容看材料、工艺条件以及设备,
比如AsGa和CMOS工艺就不兼容,因为衬底材料都不一样。
铁电材料工艺与CMOS工艺也不兼容,因为铁电薄膜需要退火,会把已经做好的mos搞死。
1u的工艺肯定无法兼容.5u的工艺,因为1u的设备刻不出0.5u的线条。

不是特别严谨,仅帮助理解。

网友:
知道兼容与否的目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个比方,一种传感器在不同的工艺下,需要不同的设计。。就是为了和工艺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传感器?hall?mems?
    和标准CMOS工艺的兼容性要和foundry确认,而且foundry还不一定支持你这么做,如果需要改变他们的recipe的话,风险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ll

我看到一些文献,不同的工艺(比如NMOS,CMOS)不同的工艺,设计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当然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好久的书,还是没能搞懂各种工艺的的差别(双载流子工艺、PMOS、NOMS、CMOS、BiMOS)具体有哪些差别?

能不能麻烦您帮忙讲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了能够用TCAD对hall传感器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