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07):
请教一个问题,UVM平台中比较正规的是不是要写in_monitor组件来监测DUT的输入?一直不太明白in_monitor组件的作用,它要从输入接口上采集数据然后unpack成transaction再发给model,这样的处理不是增加了出错的概率的吗?把transaction直接发给 model不是更好一点吗?求大神解释。。。

网友:
There are only two components, which are driver and monitor, to communicate with DUT in testbench. Driver is in charge of putting stimulus to DUT, meanwhile monitor collects the toggle happening in the IO of DUT. If you directly transmit the transaction from input of driver to the predictor(model), how can you guarantee the signals wiggles are same as what happen in the IO of DUT? So it is the most accurate that you capture them by moni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 I see,thank you.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