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频率和上升时间问题

楼主(2013-12-07):
频率和上升时间在频谱上显示的不同是什么呢,频率越高,越容易辐射,上升时间越短高频成分越多
那么一个频率很小,上升时间很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网友(2014-04-14):
上升时间与频率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周期很长的信号上升时间也可以很快,这是由芯片驱动以及工艺所决定的。

网友(2014-07-10):
就像一个方波,即使是10MHz的频率,其上升时间也是很快的。始终会比100MHz的正弦波大。

网友(2014-10-24):
从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来看,在上升时间一定的情况下,频率越高RE的问题越大,fail的幅值也越高!

网友(2015-03-17):
頻率一般指基頻, 即大多數能量存在的區域,
上升時間則跟頻寬有關,
建議轉成頻域比較容易理解

网友(2019-02-14):
主要还是看上升沿,上升沿越陡,高频分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