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tbench的编译问题

楼主(2013-12-07):
求问一个编译的问题,我在编译testbench的时候,报告了一个这样的错误: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sva.log+verbose+global_finish_maxfail=10"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tb/hacc_tb_top.sv", 297

但是我的297已经是我的tbench的行末,我的tbench只有295行,环境里面有C函数模型
求问下报告这种错误,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
这个之前有其它参数吗?./sva.log
参数前要有空格:   +verbose     +global_finish_maxfail=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隔开好像也没用,貌似是没有装使用断言脚本,所以除了问题,把断言部分注掉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