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插器的理论理解

楼主(2013-12-07):
求助:
    内插器中采用拉格朗日原理来实现的。
    其中公式推导过程是:采样间隔为t=kTi

y(t)=∑x(mTs)h_I (t-mTs)
i=INT(kTi/Ts)-m
m_k=INT(kTi/Ts)
u_k=kTi/Ts-m_k
y(kTi)=y[(m_k+u_k )Ts]=∑x[(m_k-i)Ts]  h_I [(i+u_kTs)]
h_I (t)=h_I [(i+u_k )Ts]=∑b_l (i)u_k^l       ------(1)
最后一步是怎么得到的?说是基于拉格朗日,具体哪个高手能解析一下么。谢谢!
另外问下内插器的阶数和系数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没有人懂么

网友:
做过ASIC实现,原理当初貌似懂,现在时间常了就讲不清楚了,⊙﹏⊙

楼主:
仔细想想,难道你现在换方向了

网友(2014-01-19):
我们通常是用滤波器来内插的。关键是...你用mathtype写公式好不?这样完全就不能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懂的人就肯定懂的,是一篇经典论文中记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找到懂的人没有?

网友:
把那些paper都先扔到一边去,多动动脑子,画画图,公式写到这里根本用不上拉格朗日,也不是靠拉格朗日推出来的!这里仅仅需要多项式的知识,实际上初中数学就足够了,回去翻两眼初中代数书。通信也有很多东西并不需要高级的数学工具,不理解只能说明你对采样以及信号处理的知识认识不太够。
    顺便说一句,拉格朗日插值法 在 大学本科 《数值运算》 或者 《高等数学》学完导数以后 会接触到。拉格朗日插值法只是用来获得多项式系数(就是决定你公式里b_l具体取什么值)的一种方法,还有其他方法,比如更为简单的著名的gardn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全部搞懂了

网友:
好难得通信板块能遇到大牛.

网友(2018-01-16):
内插器两篇国外经典论文讲的较为详细,仔细理解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