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根据blocker计算1dB compression point

楼主(2013-12-07):
向各位求教一下,blocker对射频系统的1dB compression point的影响是否主要通过desensitization?我的意思是在blocker的情况下电路的非线性令通道的增益下降,最终导致通道的sensitivity下降呢?
如果以上所述正确,那就是先计算电路输出的三阶分量a3和增益a1的关系,再根据公式即可求出1dB compression point?但是我的计算结果总是不太正确。请各位纠正,谢谢!

网友:
block对RF总的影响是可以理解成对灵敏度的影响,但是灵敏度分成静态灵敏度和动态灵敏度。blcok同时对他们都是有影响的。比如:静态主要是指会造成带外IIP3引入到带内,从而降低你的灵敏度;而相位噪声会把block信号带进带内降低灵敏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是简单降低你的增益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再者,1dB压缩点是大信号分析,只在很少情况下和IIP3之间存在直接线性关系,你用小信号的一阶项和3阶项去计算是有问题的,你必须计算大信号下的非线性项和线性项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