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生成synopsys的floating license

楼主(2013-12-08):
最近使用synopsys的synplify,需要用到batch模式。但是发现batch模式只支持floating的license。
按照论坛上的方法,只能生成node-lock的license。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如何使用EFA licgen生成
floating的license。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兄弟找到解决方法了么,知道的话麻烦告诉一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知道缺少哪个就自己添加重新生成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4-05-21):
Anyone know, how to generate floating license..?

网友(2015-12-21):
请问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2016-08-19):
anyone know how to generate floating license?

网友:
you can use 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