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layout simulation龟速,如何破

楼主(2013-12-08):
芯片画好了需要做后仿,用spectre一天都跑不完,而且经常跑着跑着就崩溃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做模拟?
如在simulation->analog里调整收敛和homotopy
如果在output-saveall 里面做文章
求助!

网友:
正常,慢慢等
由于netlist大了n多倍,存所需的节点,否则tran基本会爆掉
看看有没有aps或multithread

楼主:
换用hspice可能会好点

网友:
不是混合信号就用aps
混合信号可以用xa+v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aps和multithread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说的那两个是仿真器还是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者是加速跑仿真的环境,后者是用多CPU核跑仿真的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cadence上好像没有这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装了。好像设置有点儿问题不能run
*Error* Simulator Executable 'aps' cannot be located from $PATH
Use setShellEnvVar() call to correct your path in CIW
你知道怎么破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俺只知道怎么用,不晓得怎么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