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报告的IO PAD延时为负值,何解?

楼主(2013-12-08):
输入transition设置的是1,load值也正常,ICC算得的延时却是-0.7,lib文件中没有负值。

网友:
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422693-1-1.html
和上面链接里的问题有点类似,等待大侠们解答

网友:
Hi
Negative net delays can result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voltage scaling
threshold scaling
crosstalk delay effects
derating
abstraction error

网友:
论坛里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吗?确实没太想明白
假设voltage scaling,怎么导致或者算出负值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reshold Scaling

Example:

  driver delay threshold: 50%  load delay threshold  : 25%  transition time 0% - 100% (ideal ramp) : 1.00ns  net delay : 0.10ns  driver pin: delay threshold of 50% VDD is reached after 0.5 ns  load pin  : delay threshold of 30% VDD is reached after 0.1ns (net delay) + 0.25ns = 0.35ns  reported net delay : 0.35ns - 0.5ns = -0.15ns

With a short net and a long transition time, the 25% threshold at the load pin is reached earlier than the 50% threshold at the driver pin. The measured delay time between 25% and 50% is negative.

Voltage Scaling

  driver delay threshold: 50%  driver supply voltage : 3.0V => absolute threshold : 1.50V  load delay threshold  : 50%  load supply voltage   : 1.5V => absolute threshold : 0.75V  transition time 0% - 100% of 3.0V (ideal ramp) : 1.00ns  ramp starting at 0ns at driver pin  driver pin: delay threshold of 1.50V is reached after 0.50ns  net delay : 0.10ns  load pin  : 1.50V is reached after 0.50ns + 0.10ns = 0.60ns           => delay threshold of 0.75V is reached after 0.25ns + 0.10ns = 0.35ns   reported net delay : 0.35ns - 0.50ns = -0.15ns

Crosstalk Delay Effects Point                          DTrans   Trans    Delta     Incr       Path  -----------------------------------------------------------------------------  inst_top/u2661/Z (ND4)                   0.08              0.20 &     2.60 r  inst_top/u2662/B (OR2)          0.00     0.08    -0.10    -0.08 &     2.52 r  Stage delay (cell + net): 0.20 - 0.08 = 0.12

Derating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75  net delay (without crosstalk): 0.200ns  stage delta delay: -0.184ns2003.12: (0.200ns - 0.184ns) * 0.75 = 0.012ns2004.06: (0.200ns * 0.75) + (-0.184ns * 1.25) = -0.08ns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729050850 Threshold Scaling
Example:  driver delay threshold: 50%  load delay threshold  : 25 ...
引用 网友B:

    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