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uch-up

楼主(2013-12-08):
有没有哪位能够简单介绍一下lunch-up

网友:
lunch-up?想吃午饭了么

网友:
latch-up就是闩锁,是电路中存在PNPN结构的寄生可控硅所造成的。线路结构上面PNP管,下面NPN管。需同时满足3个触发条件:1.PNP和NPN的beta乘积大于等于1;2.两管发射结均正偏;3.电源提供的电流大于等于可控硅维持电流。

网友(2019-07-30):
latch-up 是 PNPN 的連接,本質是兩個寄生雙載子 transisitor 的連接,每一個 transistor 的基極(base)集極(collector) 相連,也可以反過來說,每一個 transistor 的集極(collector)與另一個 transistor 的基極(base) 相連,形成 positive feedback loop(正反饋迴路)

网友(2020-07-07):
latch-up就是闩锁,是电路中寄生的PNPN结构造成的。CMOS中的PMOS CMOS会形成负反馈,造成电源地之间形成一段低阻,会产生大电流,严重会烧毁芯片。造成闩锁一直持续的条件一个是过压,维持电压(Vh)大于电源最大电压,一个是过流,电路电流大于最小维持电流,发生其中一个,闩锁机制会一直存在,除非断电。针对闩锁的最新测试标准是JEDEC78E,里面有详细测试规范,I-TEST 和 Over Voltage

网友(2025-01-0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