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b转换oa格式出错,cdb2oail错误

楼主(2013-12-08):
错误信息如下,大家可否帮我分析下原因,这个错误是否严重,可否忽略?不然如何解决?不然只能退回IC5了。
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exec of 'XXX/ic616/tools/dfII/bin/cdb2oail' failed with exit status 255."

Finished at:   Dec  8 12:34:31 2013

247 cells and 1512 cellviews were translated from library 'XXXX' in 119.0s.

Message Summary:

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Generated once. cdb2oa calls another executable cdb2oail
                     for supplementry uprev routines like technology, cmx and
                     cph. One or more uprevs have failed. This is an internal
                     program error. If you are unable to isolate the problem,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for
                     help.

网友(2014-11-26):
可能你的路径中包含了 $ASSURAHOME/tools/dfII/bin , 把它去掉。

http://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38/t/20245

网友A(2020-01-10):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希望你可以指一条解决问题的明路。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希望你可以指一条解决问题的明路。 ...

看log里面说是cdb2oail这个运行有问题,可以在terminal中运行cdb2oail这个工具看看,我执行cdb2oail遇到是缺少libXp.so.6库导致无法运行cdb2oail,然后安装libXp后就可以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其他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