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动汽车用DC-DC

楼主(2013-12-08):
有人做电动汽车用DC-DC么

网友:
一般都是分立器件IGBT做的,现在用GaN做大功率高频率DCDC正在研发中

网友:
GaN做大功率高频率DCDC
=> 多高?
要使用到 GaN ..
IGBT 速度應該還好吧..
一般DC DC  500k ~ 2MHZ .  高頻好處是電感小
但車上應該不須要 小體積電感 吧
因為高頻下 switch Loss 會不小 ..
為何要到高頻??

UHV DC DC  30M~100M
intel  integrated VRM 好像有使用

還是說你指的是WIRELESS charger
對電動車 無線充電 使用 GHZ 方式 ?

网友:
现在tesla把电池和变压模块分散开来,变成一个个小的SMPS,这样保证了稳定性,个别原件损坏或者失控不影响主体供电,于是才产生了高频小体积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