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3输入与非门对吗?有版图。大家看看

楼主(2013-12-08):
金属二

金属二

金属一

金属一

多晶层

多晶层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路图

楼主:
回复 2# topcj上面的电路和版图对的上吗?是3输入与非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图是三输入与非门吗?三输入的与非门结构不应该是下面的三个NMOS串联上面的三个PMOS并联吗,PMOS的接法看着有点奇怪。

网友:
二楼误导人,图一是金属二,图二是金属一和通孔,图三是有源层和多晶硅层,三串接三并就是与非了嘛!祝楼主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看我那个电路图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这个接法是3输入与非门吗?

网友:
只要把电源分析清楚(VDD,GND)。就不难知道啥电路了。

网友:
一看这反向的版图就是NAND3,5楼说的很对。你提取的电路没问题

网友:
提取出来的电路图的确挺能误导人的,不过应该是没错,按照电路图上面三个P管并联然后接下面三个串联N管应该就是三输入与非门了
话说直接看版图我还以为是三P管串联接下面三个并联N管,这样的话就是三输入或非门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是NAND3电路,你提的电路也对,把衬底接好,PMOS位置调到并列排放,就很容易看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本人新手,2楼的电路图对于P管的接法我不太懂,能否请教一下,是如何看出来这三个管子是并联关系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一下上面的三个P管,是不是各有一端其实是三个都接在一起的?保持线的连接不变,你可以把它们稍微移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是不是相当于可以看他们节点的连接关系呢?第一个和第三个管子的S都接高,D都接输出,但是中间那个管子为什么是D接高,S接输出呢?这里不太能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MOS管而言源漏两端结构是对称的,当电压变化时源漏端是可以互换的,所以没有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标准工艺中,源和漏在不加电压的时候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极(即物理构造是对称的);那一边被成为源还是漏只取决于其中的电流走向,电子流出的极(内部电子流向)被称为源,电子流入极被称为漏。

网友:
把电路里中间的PMOS源漏调换,然后把PMOS排成一排就容易识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哦,明白了!我之前一直在纠结的第二个管,以为SD是固定的,这下懂了。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画的电路是对的 ,不过他的电路画法不提倡,把三个P管画成并排就看的很清楚了,衬底也要接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刚开始看的时候有点费劲呢,不太直观。谢谢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事~

网友:
是对的, 就是电路画法不是通常方式的。

这照片看着好眼熟啊, 那家公司培训资料里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四输入与或非(AOI22)中的22这种形式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不太懂,你能讲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对与或非那公式分解下就可以看出来了,我也在学习阶段,互相学习!

网友:
原理图画的太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