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clock gate扇出太大导致violation

楼主(2013-12-08):
在综合的时候将clock设置为ideal,为了降低功耗,让DC工具自动插入clock gate,如下图

clock gate

clock gate

gate信号是由寄存器控制的,由于gate_s信号不是ideal的,这里就DC就会检查这个或门的timing,那clkg的扇出很大的话,这个或门所需要的timing也就相应的会很大,那么violation也就出现了。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麻烦高手给点指导

网友:
为何不用Lib里的Clock Gating Latch来搭?

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1,如果库里有gate clock cell,就不要自己搭
2,如果库里没有,自己搭的话,应该在FF后面也创建ideal clock吧

网友:
如果自己搭clock_gate电路,建议用门级写,综合时设成doutouch,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