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仿真时的振铃

楼主(2013-12-08):
瞬态仿真时给运放输入一个e(t)的阶跃信号,那么根据信号与系统产生Vo(t)=e(t)*Av(t),做拉式变换得Vo(s)=Av(s)*1/s=[Av0/(1+s/p)]*[1/s]=-Av0[1/s-1/s+p],拉式逆变换得Vo=-Av0*e(t)[1-exp(-pt)],输出相当于是一个电容充电过程,最后达到Av0*e(t),问题是这个过程为什么会产生振铃,电容充电不该有有振铃现象啊,谁能解释下振铃的物理机理啊。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主极点,确实没有

网友:
你的运放只有一个极点?世上存在吗?

网友:
一种理解,你的运放不是单极点系统;
另一种理解,输出端有感性阻抗。
两个意思一样。

网友:
推导与仿真不一致,说明你对运放的建模不符合实际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