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ouble-clocking, metastable-hard Flip-Flop如何翻译?

楼主(2013-12-09):
双时钟,硬亚稳态触发器,还是怎么翻译?这种触发器什么作用?

网友(2015-03-27):
回复 楼主:

双时钟、不易到亚稳态的触发器,这种触发器setup-hold 时间短,亚稳态恢复到正常的速度快,通常用于异步时钟电路中(异步时钟容易产生亚稳态)

双时钟触发器大致如下图所示,能够避免产生亚稳态(时钟采样的值基本是确定的),也可能有其他的设计方式,不是惟一的

网友:
这样的,我还以为是2个clock的flo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