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erl如何将数组作为哈希的value?

楼主(2013-12-09):
各位:     目前正在学习用perl写脚本,算是边写边学吧。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想把一个array当做一个整体,作为一个hash的value。使用的是$hash{$key}=\@array。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本来的意思是key不同,对应的array也不同,但是,我这样写,好像实际上只是给了数组的指针,一旦改变数组,前面的也都不对了。有什么办法能避免么?

网友:
$hash{$key}=“@array”

试下这个。

楼主:
OK。谢谢! 我先去试试再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这样的话,value是“HASH(0x1dbdde8)"之类的东西。而无法取出里面的数组内容。    我是这样取出的:

  1. foreach (keys %hash) {
  2.     my $a=$hash{$_};
  3.     my @array=@$a;
  4. }

然后,就报错:”Can't use string("HASH(0x1dbdde8)") as an ARRAY ref while "strict refs" in use at read.pl line 20."

网友:
回复 网友B:

   @array = keys %hash?

要不你再描述下。论坛里强人挺多的,其他人应该可以给你答案。

楼主:
好的。就比如说,有个文件描述了memory的宽、深、多少个、单端口还是双端口等。我需要把memory的名称作为hash的key,把(深,宽,个数,端口)打包成一个数组,作为hash的value。而我产生该数组的方法是:

foreach $file_name(@all_mem){
while(<in>) {
my @mem_arr=split(/,/,$_);
$hash{$file_name}=\@mem_arr;
}
}

这样的话,就出现我说的那个问题了,hash收到的只是指针,当@mem_arr的内容改变的时候,原来的key对应的value也改变了,最后hash内value的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把(深,宽,个数,端口)打包成一个数组,作为hash的value。”

问题在于数组不能做hash的value。

那么,你可以把(深,宽,个数,端口)打包成一个字符串,如"深_宽_个数_端口",将其作为hash的value。

这样可行的话,你通过hash取出这个list之后,再用split把它化为数组。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我试了一下,array是直接可以做hash value的。$hash{$key} = "@array";我觉得你的问题可能不在hash赋值这上面,每次赋值完之后,是不是需要@array = “”,把数组清空,看你给每个hash的可以赋值用的都是一个数组@mem_arr,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网友:
应该用array slice吧,把数组切片作为hash value

网友:
foreach $file_name(@all_mem){
$_ = <STDIN>;
my @{"$file_name"}=split(/,/,$_);
$hash{$file_name}=\@{"$file_name"};
}
赋给不同的数组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其实是对的吧,你引用的时候不对,应该是$hash->{string}->[0]..[1]

网友:
你需要使用数组的引用作为hash的元素,是这样$hash{$key}=[@array]; 就可以了,你再试试。

网友:
用指针定义array of hash 结构,访问起来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