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进,如何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实现EPCS对fpga程序的重新加载!!!

楼主(2013-12-09):
一般情况下,不断电时只是复位fpga程序,现在想在不断电的情况下,通过外界条件,实现EPCS对fpga程序的重新加载,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起来,这个我也不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可以参考下FPGA的远程下载,
远程下载完一般会reset下,不断电重新载入新逻辑的。

网友:
通过一个拨码开关或者muc控制FPGA的nconfig和/或者nstatus引脚即可

网友:
只要控制FPGA的program-b信号即可重新加载fpga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