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8b/10b编码的问题

楼主(2013-12-09):
大家好,我最近才开始学习8b/10b通信。我有一个问题,这里总是说8bit,那么我的数据如果是10bit呢,怎么进行编码啊,是把10bit数据扩展成16bit么,然后把16bit分成2个8bit数据,分别进行编码。最后成为20bit的数据么。。然后在解码的时候倒过来一步步在重新得到原来的10bit数据么?     请了解的人帮忙解释解释吧、谢谢了!

网友:
可以这么说,通过扩展成16bit,然后再输出,或者当成两个8bit数据发送出去,这取决于你要发送的模块是10位还是20位。

为了直流平衡,你可以考虑把那些不用的位置成101010这样的形式(这个是随口说说,经验之谈,有没有实际效果也没验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
4个10b,变成5个8b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