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太网接口中的FIFO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09):
我们公司买的以太网IP中包含了两部分,一个是FIFO,一个是MAC,然后FIFO模块部分连接体系的部分出现了一个Fabric接口,感觉是直接和体系相连接,进行数据交互的接口,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查找网上说Fabric是一种什么交换机使用的叫以太网矩阵,不知道我这里出现的这个Fabric是不是以太网矩阵,然后是什么作用

网友:
大哥,你好好去看数据手册吧。看懂了再玩以太网mac。fabric说明你这个核支持光纤通道而已。

楼主:
谢谢,你说的数据手册是指的以太网的协议还是说我们买的核的数据手册,我们核的手册我看了好几遍了,并没有关于FABRIC接口的信息。你说的支持光纤通道是什么意思,哪有相关资料,希望大哥帮助帮助小弟。还有就是我们公司的是Mentor Graphics公司的INVENTRA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数据手册是指的以太网接口的协议手册还是说MAC核的数据手册,我们公司买的核的手册我看了好几遍了都没有关于Fabric接口的资料。大哥帮帮小弟吧,哪有关于Fabric的相关资料,谢谢!还有就是我们公司用的是Mentor Graphics公司的INVENTRA系列的以太网软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mac核的数据手册。另外Mentor Graphics公司的我没用过。只用过xilinx公司的mac核,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买的软核。如果想实现电口(也就是RJ45)接口的mac协议通信,光口可以不理会(当然,这是xilinx公司的核的一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