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的create_fp_placement与EDI的Automatic Floolpan是不是对应的?

楼主(2013-12-09):
ICC的create_fp_placement与EDI的Automatic Floolpan是不是对应的?

以前在ICC中,初次做FP,我一般是用create_fp_placement作为一个参考,然后再调整FP。
在EDI中类似create_fp_placement是不是Automatic Floolpan呢?

这两者实现的FP效果,哪一个好,还是都比较差?

网友:
恩 我发现你好多encounter 对 ICC 哈哈
Create_fp_placement 好像可以摆std cell 但是plan design好像只能摆macro 你确认一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EDI是不管 std cell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主要关心ICC与EDI摆放FP的质量:哪一个更具有参考性。因为之前听说EDI做的Auto FP很烂。。

   之前用ICC,现在学习EDI呀。所以就总是把ICC作为参考。同时还想找出这2个工具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以后好充分利用。

你是在往ICC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 据说其实都很烂的哈哈。以后往专业ICC 靠拢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帖子,似乎你已经到业界牛逼的S公司去了呀。之前听说S在16nm落后C家的EDA,嘿嘿,然后现在就学习C家的软件了。。。不过工作中还是用S家的,以后多向你请教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你也看得出来? S的16nm怎么会落后与C呢? 应该比C领先一步,之前C把重心放在20nm DPT 上,S 着重看16nm,至少在PR上S是不会输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不是发了个帖子问S家AE工作怎么样么。。。今年,16n的试验流片,好像很多是C家与TSMC合作的吧,然后我就推断C家领先。
具体的也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