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自定义自己创建的symbol命名,类似MOS管一样的规则M1 M2 M3

楼主(2013-12-09):
比如反相器创建symbol,怎样在调用时在电路原理图上显示INV1 23 或者F  123这样自定义的名字,而不是默认的I1 I2 I3。
我试过下面的方法,没能成功:
icfb --> Tools --> CDF --> Edit
进入“Edit CDF”界面,进行如下操作:
1)选择需要改名字前缀的电路单元的library name和cell name;
2)CDF TYPE选Base;
3)Simulation Information部分选择EDIT,有个下拉框,这个下拉框选择auCdl;
4)在namePrefix一栏中填入需要的前缀,比如你希望反相器一调用的时候就自动命名为INV1,INV2或(F1  F2),就在namePrefix一栏填“INV”或F(不用写引号),点OK就可以了;
电路原理图还是显示I1 I2I3
我用的5141,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这不科学
首先确保你的symbol有[@instance name]
然后在调用你的symbol时候填入instance name即可,或者在已有模块上按q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