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pc 编码设计

楼主(2013-12-09):
各位好,我正在做DVB-S2的FEC部分设计,该部分以往是由IP核完成的,主要包括BCH编码+LDPC编码+交织,目前,做完一个固定码率9/10的设计(并行的),设计初步验证是正确的,加到设备上是可以100%解调的,没有做长期的测试。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可以兼容所有码率的程序,因为不同的码率的原始信息的长度不同,输出长度一致,那么对于1/4时,校验位会有(64800-16200)那么长,使用的ram会非常多,其实我也可以按照以往的方式实现,但估计资源不允许,我查看过IP核的资源,FEC这一部分消耗的资源也比较多,35个18K的BRAM,还有2个乘法器,不知道乘法器究竟用在什么地方,可能采用的方式跟我的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乘法器是不是用在LDPC编码上,如果是,该如何采用乘法器完成概部分的设计请多多指教。

楼主:
这个论坛没有高人吗?提供点文档也可以啊。

网友:
DVB-S2中使用的好像是QC-LDPC,可以查看Quasi-Cyclic LDPC Codes for Fast Encoding相关文章。LDPC的编码好像有多种算法,其中Richardson–Urbanke encoding method涉及到矩阵的转置、乘法、加法等。

楼主(2014-02-18):
回复 网友A:

   最后没找到合适的算法,不过最后我也把思路定位到矩阵上面,看到的有点晚,不是QC-Ldpc。

网友(2017-08-06):
回复 网友B:

请问最后是采用什么方法做的啊 我最近也在看dvb-s2的LDPC编码  串行的搞不定 需要并行
现在参考了一篇360路并行的论文,但发现论文的方法,在编码后的parity bits不是顺序的,还需要交织一把,感觉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