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的eco

楼主(2013-12-09):
今天在ICC中做eco想小小的修一下某条net,发现read_mw_eco_list的命令不能用???那么那个change_file要如何读进去??

最后我是用GUI界面eco选项下的那些命令完成的,那些命令对于这样的小修还是比较好用的,但是如果是修改量比较大的话,那种写个change_file然后读进去的方式不能用了吗,或者eco netlist怎么写,我还没见过

网友:
小小的修是怎么修,正常应该是ICC输出netlist,然后逻辑变更后再用eco_netlist命令读入;或者你要是就单纯ICC改一改那就用connect_net,disconnect_net什么的就应该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