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EL6.4安装IC6151

楼主(2013-12-09):
现在安装cxl666大侠的IC6151,OS RHEL6.4 64bit。出现如下问题,无助啊。
[linux@localhost Desktop]$ ls
[linux@localhost Desktop]$ cd ..
[linux@localhost ~]$ ls
Desktop  Documents  Downloads  Music  Pictures  Public  Templates  tt  Videos
[linux@localhost ~]$ cd ..
[linux@localhost home]$ ls
linux  sen
[linux@localhost home]$ cd linux/
[linux@localhost ~]$ ls
Desktop  Documents  Downloads  Music  Pictures  Public  Templates  tt  Videos
[linux@localhost ~]$ source .bashrc
[linux@localhost ~]$ which virtuoso
/eda/cadence/IC6151/tools/dfII/bin/virtuoso
[linux@localhost ~]$ cd tt/
[linux@localhost tt]$ ls
[linux@localhost tt]$ virtuoso
bash: /eda/cadence/IC6151/tools/dfII/bin/virtuoso: /bin/ks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nux@localhost tt]$

网友:
安装ksh这个shell解释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ksh这个package是要下载下来安装吗?因为使用yum install ksh,不成功。

网友:
yum安装肯定不成功,因为你没有RHEL的正式账号。建议从DVD版本中找到那个ksh的rpm包进行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使用dvd.iso安装的 现在要如何挂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ksh 安装好了,但是还有一个新的问题。[linux@localhost tt]$ virtuoso
/eda/cadence/IC6151/tools/dfII/bin/virtuoso[78]: .[1027]: exec: /eda/cadence/IC6151/tools/dfII/bin/32bit/virtuoso: not found

不知道是为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就不知道了,帮不了你了,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建议你好好看看virtuoso这个脚本,看看它到底调用的是哪个virtuoso可执行二进制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OS,您推荐是哪个版本比较好呢?是选择64bit,还是32bit更好一些?
现在很多时候,因为缺少一个文件,安装非常的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个版本不重要,64的和32的我都用过。不过我现在用32的,因为32的兼容的软件多一些。比如我用FoxitReader,就只有32的,64的系统安装不上去。不喜欢用系统自带的pdf软件,也不喜欢adobereader,体积太大,而且占用CPU资源太多。而FoxitReader就好多了,又小又快。另外,安装linux版的WPS也是32的系统好,64的系统事儿太多,麻烦。
     所以,推荐32的。

网友(2017-08-28):
回复 楼主:

   当时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了

网友(2020-02-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