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楼主(2013-12-09):
看一些芯片的datasheet里,工作电压是5V的,但Absolute Maximum Ratings里的supply voltage最高可以在16V扛几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吗?只是用二极管反向导通做的保护吗?多谢!

网友:
耐压mos管,需要工艺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5V的pad那么加16V,esd的反向diode已经导通了,你测测电流和实际在pad上面的电压。就算没通,到片内分压每个管子也许只有8V,如果电流不大不会latchup,L不短那么Vds也不够导通,也就vgd会有问题吧,所以能工作是可能的。主要不懂你说的扛是指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