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15 远程桌面问题

楼主(2013-12-10):
安装在服务器上的HFSS破解成功,可以运行,但是用PC远程桌面打开却有提示: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hfss_gui'. Terminal server remote client not allowed (FLEXlm Error -103)
求大神帮忙!

网友:
網路 ip 設對嗎?

网友:
看不到图啊楼主

网友(2014-04-22):
看不到图啊
我以前是遇到类似问题
需要断网才能运行

网友(2014-12-23):
有没有办法啊,都弄了一整天了

网友(2015-05-06):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请问您那儿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远程的话好像开起来不关的话可以运行,不能修改

网友(2015-09-01):
回复 楼主:

    看不到图啊

网友(2016-04-27):
WIN7自带的远程桌面mstsc是这样的,可以装RealVNC,这个远程桌面可以使用HFSS,关了再开也可以用,可以修改。

网友:
使用TeamViewer 應該可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