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 stdcell filler 出现error

楼主(2013-12-10):
在做完place-opt之后,insert stdcell filler的时候出现error:cell ***  was not placed on  row,可以查看图形界面的时候,明明在row之间上,而且移动该cell之后还是会出现该error,只是指的确实另外一个cell了,这是什么原因照成的?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
用该命令检查了一下,那行non fix的cell都是正常的,fix的就是几个macro 有orientation的 violation,其他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类似的,看起来明明在row上,但就是报错。解决方法是把所有出问题的cell用脚本挪个来回(比如先move(0.1 0.1),再move(-0.1,-0.1)),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5-02-27):
filler没做好或者milkyway 脑抽了,要重新开库看看